求助:有关move指令

楼主(2008-12-21):
新手求助:在STEP 7 MicroWIN V4.0 中都有move指令,怎么在simatic manager中找不到move指令,望各位老师帮忙!

网友A:
不可能的,最好把你的界面发上来,你是不是没有组态硬件呀?
如组态好了硬件的话,进入OB1或别的块中,就有MOVE指令了,如不想找的话就直接输入。
如还有问题的话,就发图上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求助:在STEP 7 MicroWIN V4.0 中都有move指令,怎么在simatic manager中找不到move指令,望各位老师帮忙!

如果您使用LAD的编程方式,那么是有MOVE指令的,只不过与MicroWin中不同的是,step7中的MOVE没有MOV_B这样的指令,无需制定操作对象的空间。

而如果使用STL方式编程的话,那么是没有MOVE指令的,取而代之的是L(装入)与T(传送),L用于装入累加器,而T则是将累加器的数据传送入目标地址中,其就是相当于MOVE指令。

仔细的看编程手册,认真的想一下就会明白……

楼主:
谢谢你啦!再帮我看看,两个还是有好多地方不一样,move里缺好多指令,而且像interrupt   ,shift/Rotate,Table指令也没有,这些指令跟程序本身有关系吗?

楼主:
上面那张是SIMATIC Manager的图,下面是STEP 7 MicroWIN V4.0的图,麻烦帮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那张是SIMATIC Manager的图,下面是STEP 7 MicroWIN V4.0的图,麻烦帮我看看
先前我已經告訴您了,不要將S7-200的指令系統去與S7-300的指令系統去比較。

在STep7中,MOVE指令是要看操作對象的,也就是說,當源地址為字節,那么此時的MOVE可以看作是MOV_B,如果源地址是雙字地址,那么此時的MOVE可以看作MOV_D,如果源地址為浮點數,那么此時MOVE指令可以看作MOV_R。

也就是說,MOVE的指令的作用是這樣的:它不管您準備移動什么,只要源地址與目標地址的存儲空間匹配,如果是符號編程,那么它要求數據類型一致!

而對于Shift這樣的移位指令來說,指令的格式是不同的,您可以在移位/循環下找到。

對于Table這樣的表指令來說,因為西門子Step7中是使用功能FC或者功能塊FB來做的,因此請您檢查系統是否給您了這些功能或者功能塊,參照《西門子標準功能手冊》

對于中斷指令,因為對于西門子中大型PLC來說,其中斷是由中斷組織塊來完成,請您仔細閱讀西門子編程手冊。

网友C: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你一定要好好看看系统手册.
不要总是以以前的想法来用现在的!

网友D:
200与300/400的指令及程序结构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区别,不能参照S7-200来学习S7-300.

网友E:
不要 有惯性 思维!我有的时候也是 这样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