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的串联!

楼主(2008-12-21):
我有4只250W 灯 220V  并联接上后只有2个亮,这4个灯肯定没有问题,估计是线路损耗 造成电压降低,如果串联接在380V 可以吗、

网友A:
白炽灯吗??

线路没接好,灯泡断丝了,

汞灯??

不能接在380V上,星接也不行【短期可以】

网友B:
如果是白炽两两串联后再并联应该可以。

网友C:
两两串联在并联肯定没问题,不过线要粗点。

网友D:
四个灯的距离太远吗?应该不是线损的问题。

网友E:
楼住说得还想不是太清楚,是4个灯泡串联还是两个串联再并联啊,如是4个串联应该一个灯也不会亮的,串联分压每个灯泡两端的电压不够220V,如果是先串再并的话也应该不会亮的啊
两端电压也只有110V啊

网友F:
我想应该不是电压降的问题,一般你的距离也远不到哪去。你再一个一个的试灯吧,再试试每个灯的电压,用380的不行的,你的灯不是220的吗?

网友G:
没说清楚,和6楼一样的疑问。

网友H:
看到贴子上说四个并联在二百二有两只不亮,而且灯泡是好的,这样只有一种可能是你没接好,如果串联三百八是可以的,不过亮度很暗!

楼主:
我的照明线路太长,1000米。有压降。

网友I:
删贴扣分

网友J:
又一个搞笑的

网友K:
万用表量灯泡 坏没坏,一样功率的灯泡 可以串联在380上。

网友D:
1000米那你怎么串380V啊。你还是买几个煤油灯点上用吧,还不怕停电,可能要到非洲进口。

网友L:
只要4只灯泡都是好的,可以串联,每只灯泡上的电压=380/4=95V,灯泡会很暗,但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不过有一只断丝其余三只也不亮!

网友M:
你线有没有接好,一般不可能只亮2个,还有2个不亮。

网友N:
肯定你哪里接错了,N个灯泡并联,要么全亮要么都不亮,当然灯泡坏了不算

网友O:
先量一下不亮灯处有没有电压再说吧,怀疑线路错了

网友P:
一听你问的这问题,就觉得你是老外了,还是先查灯泡吧

网友Q:
4个灯并联不应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也不可能将电压拉低啊!
那应该是你的线路有问题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有4只250W 灯 220V  并联接上后只有2个亮,这4个灯肯定没有问题,估计是线路损耗 造成电压降低,如果串联接在380V 可以吗、
楼主是从GONGKONG转来的吧,刚在那边看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