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1):
最近遇到一个工程,11KW的风机,星三角启动,交流接触器选用LC1-D12*2只和LC1-D9*1只,按我以前的经历,感觉是选小了,三角形运行时二个LC1-D12并联工作,又似乎可以,

大家以为呢?

网友A:
国产电器开关质量不是很好啊,风机启动时间长,你选的又时小体积接触器,建议大上两个规格吧

不过11KW直接启动也没有问题

网友B:
^_^按你的选择应该没问题。

主要看电流,选型手册上业有推荐的控制电机功率。

网友C:
11KW的电机直接启动应该没问题的。只要配一个60A的接触器就幸了

网友D:
11kW的电机,直接启动也可以。星角的话建议都用D12的就行了

楼主:
选型手册上,LC1-D12推荐是5,5KW(380/440V),11KW电机电流约是22A;
直接启动单纯了,选LC1-D25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用星三角都用D12也可以,但建议最好大一点,小了触点不耐用!

网友F:
建议采用变频器来控制更实用,又简单又节能.

网友G:
变频器成本太高,11kW电机选一个63A的断路器直接启动就可以了,但不能自动控制!

网友H:
交流接触器是控制电器中的主要电器,正确的选择使用,对电工人员是很重要的,往往因选择使用不当,造成接触器不应当的损坏。
(一)根据长期工作电流来选择
长期工作电流是指电器所能长期承受的负载电流。
接触器的额定电流≥负载的实际电流
(二)电压的选择
接触器的额定电压≥负载的额定电压
许多负载,电流常随电压变化而变动。如电动机的电流随工作电压上升而增加,特别是电容器,随着电压的上升电流增加的量较大。因此选择接触器用来控制电容器时,其额定电流一般按工作电流的70%—80%来选择。
(三)根据通断能力选择接触器
如果接触器用于密接转换,电动机剩磁来不及衰减形成反相,会导致很高的起动电流,从而引起触头熔焊。解决的办法应根据负载的性质、工作任务情况,考虑接触器的通断能力来选择。接触器额定电流在100安以下时的通断能力为
分断能力=8*电动机额定电流
闭合能力=12*电动机额定电流
100安以上时的通断能力为
分断能力=6*电动机额定电流
闭合能力=10*电动机额定电流
选择时,应使负载的额定容量及起动电流小于接触器的分断能力。

网友I:
国产的接触器质量并不是太可靠,星三角启动电流冲击也比较大,相对时间也比较长。
楼主的接触器选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成本太高,11kW电机选一个63A的断路器直接启动就可以了,但不能自动控制!
直接启动冲击太大,对电网造成的影响也太大,不建议直接启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建议采用变频器来控制更实用,又简单又节能.
成本是不是太高了?有没有强调必须使用变频功能。
何况变频器工作在工频下并不节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建议采用变频器来控制更实用,又简单又节能.
成本是不是太高了?有没有强调必须使用变频功能。
何况变频器工作在工频下并不节能。

不对吧?变频器用在水泵和风机上明显节能,50Hz工作时电流明显比工频运行时小不少,11KW的电流大约是18---19A

网友J:
选用交流接触器最好是按使用类别来选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变频器用在水泵和风机上明显节能,50Hz工作时电流明显比工频运行时小不少,11KW的电流大约是18---19A
对风机泵类通过调整频率来调整流量的负载来说是节能的

不好意思,原来楼主使用的是风机,没看清,实在抱歉。

风机的传统控制是利用风门挡板的开度来调节风量,在这种情况下电机是以恒定速度运行的,输出的功率也是恒定的,但是在风门不是全开的情况下,总是有能量消耗在风门挡板上,而采用变频器时,风门全开,靠的是降低电机的转速来调节风量的,这种情况下,电动机是靠减小输出功率来实现减小风量的,节省的电能就是原系统中消耗在挡板上的那部分能量。在这个过程中,转矩是减小的,电压、电流也减小。所以在这种负载上是节能的。

网友K:
轻载启动的可以用25A的接触器,
带负载启动的要用>32A的接触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轻载启动的可以用25A的接触器,
带负载启动的要用>32A的接触器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