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问题

楼主(2008-12-21):
两台功率不同的电机,它们的功率因数相同,假设它们现在的工作电流也相同。那么它们的工作电压那个大呢。如何判断。高手解析一下。

网友A:
电动的功率公式
P=1.732U*I*COSa*效率
工作电压正常时应该是额定电压吧,好像楼主问的问题,不太合适吧
高手出来说说

网友B:
根据电动的功率公式
P=1.732U*I*COSa*效率
可知如果电流相同,功率因数相同的话,应该是功率大的电压高。

网友C:
赞同3楼的看法

网友D:
电压一样,实际功率也应该一样。电压是有电源决定的。

网友E:
本人看法:删除本贴。楼主扣五分。回贴扣二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本人看法:删除本贴。楼主扣五分。回贴扣二分

支持支持!严重支持!

网友G:
这个问题不是什么问题,电机的输出功率和电机的本身性能以及负载的特性有关的,不能说电流、功率因数一样就可以来判断那个电机的工作电压高,一般在同样的负载下大功率电机利用率高于小功率的电机,电机的工作电压由电机铭牌上的说明来决定的,即是电机的工作电压是出厂时就定下来了。

网友H:
电机功率P=√3UIcosφη,其中U为线电压,I为线电流,cosφ为功率因数,η为效率,根据你的条件,假定效率η也相同,则功率小的电压也小!

楼主:
说明白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4419101.html?si=2
如果电压一样的话,根据公式,消耗的电能肯定是一样 的呀。
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