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和伺服连接

楼主(2008-12-21):
请问modbus表格如何设定来控制伺服电机  请指教   请讲解详细点

网友A(2009-01-20):
引用 网友B:
LZ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指MODBUS通讯的问题了

假设永宏PLC同一具有MODBUS通讯协议的智能外围通讯,PLC用的是PORT1口。

1)设定智能外围的站号(1-254,注意设备之间不要重复就OK),通讯参数(波特率、校验类型、数据位、停止位),MODBUS方式(RTU或者ASCII);

2)找出智能外围中,PLC需要 W/R 的寄存器的地址;

3)设置PLC站号,PORT1口的通讯参数同智能外围通讯参数相同,通讯协议同智能外围通讯协议相同;

4)用FUN 150 M-BUS指令创建通讯表格,填写需要进行读写的数据并保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智能外围的地址映射到永宏PLC上的MODBUS地址时

需要遵循下列的地址映射

5)2者接线完毕,即可上电调试。

若有不明可以继续讨论。。。。。。。。。。。 ^_^

--------------------------------------------------------------------------------

网友C:
楼主有没有伺服电机的资料?我想知道ModBus通讯是怎么控制伺服的,因为通讯有时间延迟,对于伺服电机来说可能是很大的误差。

楼主:
需要遵循下列的地址映射

下列是指什么

网友A:
详细请在www.gongkong.com有描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详细请在www.gongkong.com有描述
在永宏技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