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1):
喷泉如何使用plc编程

网友A:
喷泉可以用电磁阀控制喷水,电磁阀用plc输出控制,想那个阀喷就让plc控制输出
每个点用不同的时序输出,可以组成不同的图案或是效果

楼主你这样的语言也太精简了吧,惜字如金
第一次来不说你了

网友B:
喷泉如何喷水和选用什么硬件来实现,然后接入PLC的输出,用定时就能实现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C:
楼主你问题没有说清楚,是问如何编程,还是需要哪些硬件,还是两方面的问题,以后提问要注意了!

网友D:
组态王+软逻辑在喷泉水景中的应用

  随着中国国力不断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在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广场上都能看到音乐喷泉。音乐喷泉,顾名思义,就是指喷泉的水形根据播放音乐的旋律有规律的进行变化,在人的视觉和听觉上形成和谐的统一,使人在精神上有愉悦的感受。音乐喷泉涉及到的专业非常的广泛,包括音乐分析、给排水、电气、通讯、和计算机自动控制。所以说,音乐喷泉这个行业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行业。一个音乐喷泉工程的成功实施需要以上方面的专业人员紧密的配合才能完成。
  以往的水景控制方案多是利用下位PLC编程进行控制,往往不能实现实时音乐与水景动作的紧密配合,PLC的编程方式也加大了使用者的日后维护难度。在这样的一个行业背景下,我们亚控科技针对行业提出了组态王+软逻辑的行业解决方案,在天津水上公园的项目中获得了很好的控制效果。得到了施工方的一致认可。
  天津水上公园的水景工程总体控制点多达1400多点,如使用传统的PLC编程控制,不但编程量巨大,日后维护更新困难,而且很难做到整体与音乐协调配合。相比PLC的控制方案,组态王+软逻辑的控制方式极好的解决了传统PLC的诸多弊端,组态王友好的人机界面使得系统的操作更加便捷,更加人性化,音乐的分析更加直观;软逻辑的强大的编程语言及自定义C函数使得水景的逻辑控制的实现更加简洁。PC机强大的运算处理功能使得音乐的分析更加专业。
  该系统的特点是:复杂的音乐分析和水型设计由具有人机界面的组态王提供;下发控制指令至软逻辑,软逻辑对下发指令进行分析后,以10MS左右的执行频率通过总线对下位设备进行控制,以达到水景系统中的所要求的高速控制要求。
  同传统PLC编程方式的优势比较:
  在该系统中继承了传统PLC编程中的一些优势,工程人员通过软逻辑的梯形图编程实现逻辑性、连续性较强的功能,如跑泉灯、火龙的跑动。在此基础上,通过组态王的人机界面设定一些无规律,随意性强,逻辑关系凌乱的水型,以实现水型的艺术化,专业化。人机界面的菜单式的设定方式使得水型设定极为简单,无需专业编程知识,最终客户一样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和对音乐的理解进行基本水型的设计和组合。对新加入曲库的音乐计算机经过程序分析,自动进行生成分段和控制文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曲库免维护,无限扩充功能。
  总线的驱动方式与传统485驱动方式的比较:
  传统的控制系统采用继电器或PLC控制,现场信号的连接采用点对点的放线方式,这样就需要敷设大量的控制电缆。另外传统的485总线速度和可靠性也难以满足高速系统的应用要求。而现场总线系统的使用正好解决了这几个问题。一根通讯总线贯穿现场将分散在现场的模块子站联成一个网络,总线的高速通讯能力使得喷泉的跑动效果成为可能,在本系统中软逻辑与硬件设备的通讯全部通过INTERBUS总线来实现,现场运行效果良好。

网友E:
下次提问请想好了问题;把问题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