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1):
dear all :

 伺服丢脉冲怎么判断?并且丢脉冲会出现什么现象呢?最明显的现象是怎么样的?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现场监视,看PLC发送了多少脉冲。再看伺服旋转了多少脉冲,这个从伺服放大器上可以看到的。
最明显的现象就是你想让电机转10圈,而电机实际只转了几圈,没有达到10圈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伺服不会丢脉冲的,先通过监视看是否伺服控制器收到PLC发出的脉冲数,若少于PLC发出的脉冲数,可能就是干扰了。若伺服控制器收到了相应PLC 发出的脉冲数,这就可能是你程序有问题了,是不是用到了计数清零,前不久我刚接触伺服就使用了计数清零 在伺服马达未走完就计数清零了,所以马达一直走不到位。

网友C:
伺服丢脉冲的现象应该是不明显的,伺服一圈的分辨率都是很高的,少了一些,如果从位移上看就差一点点,可能根本看不出什么
通过观察放大器面板上的反馈脉冲和实际程序发出的脉冲比较判断有没有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帮助!

网友D:
伺服上可以显示接受多少脉冲的话与PLC发送的脉冲比较一下;

网友E:
那要是连接的是编码器怎么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