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1):
一台三相异步变频电机,极对数是4,它的最大转速可以达到多少?请大家发表见解

网友A:
一般变频可以达到75HZ的,对应是转速是2100转/分左右

网友B:
速度达不到那么高吧,就按照75Hz计算,最大速度n=60f/p=60*75/4=1125r/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速度达不到那么高吧,就按照75Hz计算,最大速度n=60f/p=60*75/4=1125r/m。

楼上是不是算成8极电机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速度达不到那么高吧,就按照75Hz计算,最大速度n=60f/p=60*75/4=1125r/m。
应该是除以极对数,所以正确的结果是2250。

网友E:
真不行,找个人去现场 看看!
呵呵!
应该是2250

网友F:
可运行频率范围在电机铭牌上有标示,最大频率对应的就是最大转速。

网友G:
LZ说的极对数=4,不是4极电机啊,我也觉得应该是1125

网友B:
我在计算时特意看清楚了的,楼主明明白白写清楚了,极对数为4,所以最大转速为1125rpm。

网友H:
没有任何意义的讨论;
有些进口的电机可以在100HZ下运行;
国产差一些的在60HZ就差不多了,太高了差的电机内的轴承及电机的动平衡都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