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请教各位:现有四个仪表(分两个系统,各有一个PH,一个电导率),分别4...20mA通过模块231进CPU224,CPU224(子站)通过 Modbus与CPU226(总站)通讯,CPU226通过以太网与上位机通讯,可是现在上位机上读到的一套系统中的PH和电导率与现场仪表显示值不同(都略大于现场显示值),另外的一套则相同。我查过PLC里面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设定都与仪表中4...20mA所对应的值设定相同。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是否出现在上位机上?PLC传到上位机上的实数,上位机怎么转化出实际的值?

网友A:
你的误差有多大,上位机也可以显示实数的。

网友B:
你看一下,你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是不是对应4~20MA,还有传输中有没有干扰!

网友C:
看一下PLC里面对就的数字量是多少,看看是不是换算的时候给舍掉了

再者,不一样也是正常的,看你的数值相差多少了,DA模块的换算精度是不一样的,线路传输也可能有干扰,也可能有损失的

网友D:
把PLC内的转换后的数据读出来,对比一下;

网友E:
线路干扰,把电缆屏蔽层接地,不行就用钢管屏蔽.

网友F:
1、2套设备交换传感器。
2、对比2套原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