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设备上要牵引70KG的薄膜,我们的目的是要将膜定长的切割下来,不知道用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控制性价比高?如果选伺服电机应选哪款?三菱PLC大概要几点哪个型号的(以前我们用直流无刷电机PLC选的是20点的)还要选哪些配件?谢谢

网友A:
呵呵;
伺服与步进相比,主要是精度及速度要高的多,当然价格也贵好多倍;
你什么要求也没有列出来,让别人给你选什么?

网友B:
如果不考虑控制精度,还是选步进电机比较合适,毕竟成本要低不少!

网友C:
个人认为最好用伺服,但你要问具体型号,就要给出具体要求,用多少点的PLC要看你有多少的输入输出点。

网友D:
选型还是要看你的设计要求的,要求的工作精度高的话,虽然成本高些但还是伺服满足条件啊!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我们还没有接触过伺服电机,三菱伺服电机HC-MFS43/KFS43  PLC FX1N-60MR-001  温度模块三菱FX2N-4AD-PT ,定位模块选哪款?设备产量要求没小时600只薄膜袋,这样的选合适吗?还有其他比较合适的吗?

网友E:
选个伺服电机,好像安川的骏马系列的要便宜些,而且设置少很多,就是相对精度差一些。但跟步进比还是可以的。
PLC用1N的,10几个点可以了

网友C:
你这个要求没必要用定位模块的

网友F:
PLC FX1N-60MR-001  怎么行,继电器的不行
可以选PLC FX1N-60MT-001  的,本身可以控制两个伺服,不需要定位模块了

网友G:
步进就可以了,有70公斤说明对扭距是有要求的,定长就切说明没必要要有多精确,所以本人介意选个大转距步进就行.

网友H:
设备转速不高,用步进加减速机构就可以平稳运行了.定长用滚轮编码器.这是最经济的.
一般PLC 只要有二个高速输入(编码器)/二个高速输出(步进脉冲)就可以.也充分利用了.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答复,今天下午客户有个要求,必须要用三菱伺服电机来控制设备,三菱的PLC,请问各位老大,一般三菱伺服电机用到几个PLC点,再次感谢,PLC要选晶体管的FX1N-60MT-001,为什么定位模块不用?伺服电机对扭矩要求大吗?

网友I:
用PLC来控制伺服,伺服的转速要高些,和步进相比,仅此优势而无他。控制点按你的要求输出有一个点就可以了,另加一个编码器,用触摸屏或文本控制,最多四点入,一点出。所以选 差不多大的就可以了。(因为切膜不要反转)

网友J:
定长裁切,还是选用伺服的好。

网友F:
三菱的PLC控制伺服,一个伺服只要两个点,一个脉冲,一个方向就能运行起来,清零信号都可以不接,也不要再用到高速计数,不编码器的信号没必要再返回到PLC
FX1N-60MT-001本身的两个点Y0/Y1可以输出100KHz的脉冲,可以控制伺服了,FX1N-60MT-001也有专门的定位指令使用,所以不需要再加扩展
每个伺服都有额定的转矩的,这个在伺服的选型样本上都有的
长度如果要经常更改,最好再加个小人机,或是文本

网友K:
K4电机选型要求:

1.已配西门子减速器5.5kw,23r/min,K108-K4-132,配联轴器  2台 地脚安装;
2.防爆电机5.5kw,,EExdIIBT3, IP56; 绝缘等级 F;
3.电机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
4.电机的输出扭矩:46.6N.M
6.电机要求快速启停,停止时要准确定位。
7.电机有速度传感器检测点。
8.电机减速比:   61.22      控制精度:
9.负载为转动的不同心的惯性负载。
10.控制方式是速度控制,供电电源为交流380V,受PLC控制,变频调速。
(附希望提供选型样本。)
看一下控制要求,如果行,就传真,
电话,021-68509660  传真021-58859407  上海凯睿达
需要在摇桶器旋转停止时准确垂直定位,以便于摇桶器口向下卸料。
选好后传真回来,把说明书发到我邮箱,liyupeng6688@163.com michael@krdbul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