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X0          M1          M0
------| |----------|/|----------(  )
     X0                        M1
------| |------------------------( )
     M0         Y0           Y0
------| |----------|/|----------( )
     M0          Y0  |
------|/|----------| |---|
上面是我从书上抄的辅助继电器实现的单按钮控制,然后我做了一下修改,如下

     X0          M1          M0
------| |----------|/|----------(  )
     X0                        M1
------| |------------------------( )
     M0         M2          M2
------| |----------|/|----------( )
     M0          M2    |
------|/|----------| |---|
     M2
------| |-----------------------[DPLSR D201 D203 D205 Y0]
我是想按下开关X0,马达就一直转,然后再按下就停止
上面的阶梯图上周6也达到这样的效果了
但是我今天周一来的时候居然不行
不太清楚为什么?

----------------------------------------------------------------------------------------------------------------------

我补充问一下,我按下开关,没有放开的情况下,第五步的动合触电M2为什么是通的?不明白@!

网友A:
是哪里不行了,是开不了还是停不了?

楼主:
我是想按下开关X0,马达就一直转,然后再按下就停止
上面的阶梯图上周6也达到这样的效果了
但是我今天周一来的时候居然不行
不太清楚为什么?

网友B:
我看了
感觉是不是停不了啊?

网友C:
你改后M2是什么?
M2什么条件下会接通?

网友D:
你在这段程序中并没有给M2接通的指令啊,所以你按下X0,电机也不会转的

楼主:
X0触发M0,M0在动合M2的情况下让M2自保持
这样不就DPLSR了?

网友D:
看明白了,按照图示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改了,是不小心打错的
是在我打错的情况下发生了今天的问题
老板说那样的阶梯图不符合逻辑
那是我从书上抄的然后修改的
我才看阶梯图三天左右就让我搞定,郁闷

网友E:
学习一下了,以后要注意了。谢谢楼上各位。
lixiaobai 回答的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