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变频器通过变频来控制电动机的速度的,因为电动机的用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一半以上,因此控制好电动机的节能意义重大,而什么情况下要用变频调速,我们要考虑以下一些问题:
电动机是不是需要调速,调速以后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考虑变频能起到的节能效果。有些电动机是不需要调速的,调速当然就是向下调速,向下调速会降低生产率,有些地方是不允许的,有些负载,是不适合用变频调速的,比如纺织印刷行业的卷绕机,机床的主传动,这些恒功率性质的负载,如果采用变频调速,变频器和电动机就会要求很大,不合适,对于原来是采用机械齿轮变速,包括皮带轮变速的生产机械,如果改用变频调速,要特别慎重,以免出现烧坏变频器、电机等现象。
对于一些恒转矩负载,和风机、泵类负载,是可以采用变频调速的,原来用直流电动机调速的地方,也可以采用变频调速,至于说能不能节能,能节能多少,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分析的基础,是能量守恒定律,一种能量,比如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量,进出应该是相等的,我们要求转换的那种能量,如果小于输入的电能,那么就有能量的损失,这就是浪费,我们采用变频如果能使这种浪费减少,就可以实现节能。本着这个原则就可以来分析和判断是否可以实现节能,能节多少能。

网友A:
其实大家选用变频器都是设计时为了满足需要才选的
对于节能,设计时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网友B:
根据实际的运行工况来选择设计方案,要不还要售前服务干什么呀。

网友C:
学习了楼主,谢谢楼主的好贴。我在使用变频器时很多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么多,只要满足使用条件就行了。

网友D:
以前很多变频器都是用云到风机水泵,随着工艺的提高,变频器越来越多的运用到满足工艺需求方面!而节能并不是首选,这说明我们的自动化集成水平提高了!

网友E:
我们选变频器根本不考虑节能,考虑的是否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F:
一般机加设备恒转矩负载场合,变频节能效果较小。仅从节能、谐波角度来说,不排除从耗电、坏影响的可能。

对于某些平方转矩提升机等场合,其节能效益有可能相当巨大的。若是800KW风机设备,运行功率500,节约个20%左右就是100KW,一年7000小时运转,大概就是35W。可别小看这些指标。一年省下的钱给全厂工人发奖金都是大大的

网友D:
如果选来想节能的话,要注意是不是变转矩,还是恒转矩,并不是所有的都没有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