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低压电容柜里有安装了电抗器的,并且在后门上装了几个风扇来散热,那么温控探头装在什么地方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呢?
是在电容的正上方?电抗器上方?还是别的地方?
      大家在设计时可能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有的柜子可能不需要温控仪表,但是有的业主是要求做的,那么我们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
      我的做法是把温控探头放在电容的上面!

网友A:
放在电容上比较好吧

网友B:
一直吹着能耗多少电呀,有必要吗?

网友C:
放在电容上方比较合理

南方用的话有必要

北方没有用的

网友D:
我感觉应该放在靠近下部的设备上。这个位置温度一般较低

楼主:
因为电容是发热严重的设备
所以我就是放在电容上面

网友E:
可以用红外层测温仪先测一下各部位的温度,找到一个最大的地方,根据不同电器要求的温度不同来合理的选择安转部位

网友F:
求助 高温地区补偿盘是否有必要加装温度探头
我在吐鲁番地区,夏季温度较高,我给好多客户都安装了无功补偿盘,单都没装温度探头,有谁知道可能有什么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吐鲁番地区,夏季温度较高,我给好多客户都安装了无功补偿盘,单都没装温度探头,有谁知道可能有什么隐患。
没必要,那里昼夜温差大,另外还要看看柜子质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吐鲁番地区,夏季温度较高,我给好多客户都安装了无功补偿盘,单都没装温度探头,有谁知道可能有什么隐患。
没必要,那里昼夜温差大,另外还要看看柜子质量

^_^主要是看电容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