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请问有没有空气式时间继电器在零下十度左右动作异常的现象.

网友A:
请问有没有空气式时间继电器在零下十度左右动作异常的现象

应该有把,天太冷了,要是空气潮湿可能就会冻上吧^_^

你的字太小了吧^_^看了好长时间才看清

网友B:
绝对有!因为空气式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器【腔】是用橡胶制造的,橡胶在天气寒冷的季节会变硬,造成延时不准

空气式时间继电器已经淘汰多年,建议换用常见的JS14或是JS20系列,便宜的只有30元钱

网友C:
楼主应该要更新你的产品,你可能已经落伍了,空气时间继电器调整是很费时间的,用电子产品,精度高.它的温度基本不要考虑.

楼主:
我用的是断电延时。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断电延时。谢谢大家。

电子式时间继电器也有【断电延时】的,也有带【瞬动触点】的,种类繁多

网友D:
你那种是过时啦,在说又不可靠,还是换一种好啦,像楼上那位说的

网友E:
换电子式的吧!!!!!!!!!!!!!!!!

网友F:
电子式 富士的就可以啊

网友G:
应该有把,天太冷了,要是空气潮湿可能就会冻上吧^_^还有粉尘大的环境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