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下面是一些相关参数情况
 规格:电容选用单台30KVAR 额定电压等级为0.4KV
投运时间:2005年6月至今 约5个月时间
工程使用地点:电缆厂(生产电缆电动机很多,共三台箱变,变压器容量800KVA/台,每台箱变补偿容量为360KVAR)
其他参数:接触器和熔断器都是选用的80A,0.4KV母线电压大概在390v~410v之间波动 电容ABC三相电流都在43A左右
出现故障:接触器已坏过几只并更换。熔断器已烧坏一只。现3#箱变电容出现两台鼓包现象,1#箱变出现一台鼓包,一台防爆装置动作情况(2#箱变负载最轻 未出现过任何异常现象)

确认以下问题:
1、是否有热继电器,和电抗器?
2、接触器型号,是否为切电容专用?
3、系统需要的补偿容量?
4、出现事故的是否有单相熔断器熔断现象?

    初步估计为:单台360KVar,安装容量偏大,如无好的措施,接触器处容易过热,(因为小容量的没出事故)而且一般运行半年左右的都是过热引起的接触器故障,一旦再引起缺相,容易造成电容过压击穿。
检查谐波,计算电容投切的冲击电流。
一般加电抗,加电机保护器或有缺相保护的热继,增加散热通风
     本来不想接这个活,因为电容柜里的接触器坏和熔断坏在我看来是很普通的事就象坏个灯泡一样,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小问题,反应了设计者在设计之初的一些遗漏的地方,我们在做设计时都可能忽视的一个问题,计算时有计算不准的问题,都在这个事例中反应出来了!
总的来说就是设计时千万要注意这些小问题,如果不把它当成问题的话它就会变成大问题了!
     问题提出后解决的方法就多了,大家都可以试试自己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是否有热继电器,和电抗器?
2、接触器型号,是否为切电容专用?
3、系统需要的补偿容量?
4、出现事故的是否有单相熔断器熔断现象?

一般来说,1000KVA变压器配用240----300Kvar电容盘,800的变压器配360的有点大了,当然有的企业特点不同,配到了600 ,已属特例。

电容投切接触器 CJ16(19) ;CJX4-KD ;LC1-DMK/LC1DMK

增大电感的电感量

楼主:
当然我的方法可能还不是太全面
但是以后在做的话或去维修的话可能这方面的经验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