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怪事一桩

楼主(2008-12-22):
      不说是哪个单位了就用某单位吧,事情是这样的,用电单位下班的时候,短时间内突然切断了很多感性负载,用于补偿感性负载的多个电容器没有来得及退出电网,怪事就发生了: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不但没有切除多余的电容器,而且将全部电容器投入了电网,接着是“死机”整整一个晚上。到第二天电工上班后发现、拉闸、重新上电,一切恢复正常,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可以讨论!
      当电网上感性负载较少,被投入较多电容器时,电网上电压、电流的波形发生了严重的畸变——也就是说,电网上发现了很大的谐波,是畸变的电压、电流——导致了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的错误判断。
   然而,此时已经下班,电网上用电器本来就很少,哪里来的谐波源呢?其实,因为谐波源是无处不在:变压器、电动机、日光灯、各种电子设备等等,这些设备所产生的谐波虽不大,但是只要在电网上存在电感、电容参数,又恰巧电感和电容谐振在这个谐波频率附近,于是这些设备所产生的谐波将会被放大,导致电流、电压的波形发生严重畸变。特别是在很多电容器滞留在电网上,此时电容的谐波等效阻抗较小,很容易与系统上的感性负载发生谐振。造成电压和电流的波形严重畸变。
   这里要特别告诫大家的是:谐波问题并不是一定要有较大谐波源的用户才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是所有无功补偿用户都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检测结果出错的根本原因,是控制器采用了“直流采样-过零比较”技术。这种控制技术理想环境下是可行的。而在谐波较大的环境下会出错。
    希望大家以后选型作设计时要注意

网友A:
谐波较多的企业,投入电容盘运行是不允许的,

电容会放大高次谐波的量【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谐波较多的企业,投入电容盘运行是不允许的,

电容会放大高次谐波的量【值】
这就是产生了无源滤波器的谐振,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有源滤波器

网友C:
我建议你用ABB的电容控制器,我公司也用的,从来就没有发生故障过,运行很稳定的,我想楼主也是一个知识很广的,我们要向你学习.
往往是在瞬时停电后来电,就向楼主说的那样出故障,没有发生短路跳闸故障吗?
电容特性是充放电呀,  电容内部的电没有放完,你就给它充电,那结果是.............险

网友D:
如果出现谐振的话就不需要电容补偿了,也就是不需要全部头上了,可以看看功率电磁式因数表的指示,来判断一下是不是控制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