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这个是开关按下去,没有弹起来的状态
X001按下去,并且按住
M1自保持,然后T1,接着M3自保持,发送一个DPLSR
动合X001这个时候是断开的

这个是开关弹起来的状态
我有点不太会分析
X001在弹起来的时候M1是不是断开了,这个时候相当于状态0,没有自保持
T1也没有被计时,这样的话M3也不会自保持啊,为什么图上的M3是绿色的?
麻烦帮我分析详解分析一下

楼主:
最主要的是我不知道我在看阶梯图的时候存在哪些误区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有可能是X1按下时M1通的时间,已达到T1的计时值
在按下的过程中T1已经通过,这是M3就自锁了
你D10的值是多少,调长看看

网友B:
呵呵;交替输出指令可以直接用ALT,不用那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X1按下时M1通的时间,已达到T1的计时值
在按下的过程中T1已经通过,这是M3就自锁了
你D10的值是多少,调长看看
你的意思是按下开关的时候T1就开始计时了,
PLC的阶梯图不是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执行的吗?
难道X001的执行与T1是一起开始的?

网友C:
你的这个程序的意思还是单按钮启停的控制。
X1第一次按下又抬起的时候,M1是可以自保的,只有抬起来后,M11得电,M1变为0。

网友A:
没注意上面的那个,如果M11通,那M2会断开计时的

网友D:
m2没有断开M3永远吸住

网友E:
你把T1改长点看看呢.
X1弹上后不应该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