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3G3MZ系列为欧姆龙最新推出的高功能紧凑型矢量控制变频器。这款产品作为小型变频器,欧姆龙将其定位于中端产品,凭借其先进的矢量控制技术、丰富的高附加功能、及有竞争力的性价比在业界引起极大反响。
   3G3MZ系列变频器主要针对国内的 OEM 客户开发设计,其开环矢量控制,实现高精度高转矩;内置EMI噪声滤波器,有效提高系统可靠性;大幅度降低噪音干扰,避免电磁干扰其他设备导致误动作;带旋钮的操作器,并可自由移动,使用简单;支持Modbus、Profibus-DP、Devicenet、CANopen多种通信功能,内置PID 调节、自动节能、UP/DOWN、多段速控制、同步控制等高附加功能在包装行业、纺织行业、恒压供水等多个行业上有着广泛的应用。
恒压供水系统应用案例如下:

恒压供水是指在供水网中用水量发生变化时,出口压力保持不变的供水方式。以往的变频调速恒压供水设备,往往采用带有模入/模出的可编程控制器或PID调节器,PID算法编程难度大,设备成本高,调试困难。采用3G3MZ变频器,通过内置的PID 调节器,无需再另加控制器,即可实现恒压供水的自动化控制,再辅助以其他软启动/软停止功能,自动节能功能等该系统在风机泵类负载中有明显的节能优势。
3G3MZ参数设置步骤:
1、 多功能模拟输入设置
设定是通过A1 端子电流输入还是电压输入
设定是通过A1 端子电流输入还是电压输入

切换多功能模拟输入的电流输入/ 电压输入时,需在设定n4.19 的同时切换多功能模拟输入方式切换SW
电流输入范围:0 ~20mA(出厂设置为电流输入4 ~20mA);电压输入范围:0 ~ 10V
2、 PID控制设置
1) PID目标值输入选择

设定为4,由变频器参数(nA.11)确定目标值
2) PID反馈值输入选择

设定为2,多功能模拟输入A2 端子/ 负特性
输出频率增加(电机转速增加)→反馈值减少(检测器的输出电压/ 电流减少)
3) PID 控制的调整功能

P 控制:输出与偏差成比例的操作量。但只靠P 控制不能使偏差为零。
I 控制:输出对偏差进行积分的操作量。在使反馈值与目标值一致时有效。但无法适应急剧的变化。
D 控制:输出对偏差进行微分的操作量。可对急剧的变化尽快作出响应。
   在nA.02( 比例增益) 中设定“0.0”时, PID 控制不动作。(不仅是P 控制,整个PID 控制全都无效);在nA.03( 积分时间) 中设定“0.0”时, I 控制不动作;在nA.04( 微分时间) 中设定“0.00”时, D 控制不动作。
   当供水系统压力波动较大出现超调时,减小PID的比例值;反之动态响应较慢则增加该值。
4)反馈值调整用增益
为了使检测器发出的反馈信号符合PID 控制的目标值和电平,使用该项功能。
基本上根据确认的电压值(电流值),用下式进行计算。
增益设定值=10V/ 反馈信号电压值(或=20mA/ 反馈信号电流值)
5)PID 控制休眠功能(nA.14 ~ nA.16)
PID 控制过程中变频器的输出低于一定频率时,可使PID 控制休眠。

PID 控制过程中变频器的输出低于一定频率时,可使PID 控制休眠。
   PID 控制休眠:输出频率低于nA.15 的值并且超过nA.14 的检测时间持续一段时间后,转移到休眠状态。
   PID 控制休眠后重新起动:PID 计算结果的频率指令超过nA.16 的值时,从0Hz 开始重新起动。
   请务必设定为nA.15< nA.16,尽量空开频率的间隔。否则切换到PID 控制休眠的次数会过于频繁。
   启动后,当用水量增加管网压力小于设定压力时,由压力变送器反馈的压力信号通过变频器内置PID处理后,使变频器输出频率增大,电机转速升高;当用水量减少管网压力大于设定压力时,由压力变送器反馈的压力信号通过变频器内置PID处理后,使变频器输出频率减小,电机转速降低;随着反馈压力的变化,变频器输出频率随之变化以维持管网压力稳定,实现一个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A:
PID休眠的参数一定要设置好

网友B:
个人还是感觉还是艾默生的TD2100好用些
休眠的话要注意时间设定,和压力!

网友C:
如果控制三台水泵怎么办?

网友D:
欧姆龙现在好像还没有供水控制器推出吧^_^这个问题你可以用PLC来解决或者买个其他供水的供水控制器

网友B:
如果想用供水的,最好使用专用变频器!

网友E:
西门子MM430就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