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大家好,我现又一台FPOC-14型号PLC,内部电源板因客户在使用过程中,使开关电源板上开关管K2717烧毁,更换后,依旧不能工作,电源指示灯不亮。更换为外部5V电压为CPU供电,还是不行。请教高手,CPU工作电压多大?
 知道的,我请你吃饭

网友A:
3.6

网友B:
确定线路连接没问题吗,另外有没有其它元件损坏了

网友C:
没有报错显示 吗?

网友D:
plc一般需要2路电源5v,24v缺一不可

网友E:
我也常用松下的,电源什么的我都不知道,也不去修理,换一个新的才600元左右,用不着去搞这搞那的,松下机都做得很小,一般不是专业也别去弄了。如果买二手200都有买。所以把你请客吃饭的钱去买一个吧。

网友F:
寄过来,我来给你研究

楼主:
谢谢老师傅建议。经常在论坛看到你的身影,呵呵
买个二手的是只要2——300块钱,我吃饱了没事做。
  那款机采用的是UC3842BN型开关脉冲集成电路和大功率场效应管K2717,典型的开关电源电路,CPU工作电压3.6V。24V为外接输入信号电源,我觉的内部值得去了解一下,因为我在使用松下PLC时,经常遇到客户那里的机器PLC里面继电器烧焦了,或是电源板坏了,这些小问题,要修的话还得寄上海松下去,很麻烦。边做边学,谢谢指导。
  祝圣诞快乐!

楼主:
谢谢你的支持。不麻烦你老了,这个PLC没那价值 呵呵
 祝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