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谢谢大家,请大家帮我看下,国内有带这样接线的编码器吗,如果有每个脚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中间那个转换器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又不说是哪上面用的,人家怎么回答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间那个转换器是起什么作用的

应该是磁环,抗干扰用的

网友C:
应该找编码器厂家

楼主:
2楼对不起我没说清楚,我们买的一个外国电机驱动器,带编码器输入的,然后接口就象这样象以太网接口的,本人因为刚走想工作岗位,对这些还不是很熟悉,所以不是很懂,国内有专门做这样的编码器接口吗

网友D:
没有随机的手册吗?
如有可以看下手册里,应该会有接线图的,这样每个脚是如何定义就能找到
这边的好像是水晶头的,能在手册里找到图就好压线了
如没有随机手册,上他的网站上看看有没有下载的

网友E:
中间的那个是抗干扰用的;就像笔记本的电源线一般也带有;
具体的接线你还是找这个品牌的说明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