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请教

楼主(2008-12-22):
有一绕线电机转子三相引出线已短接当鼠笼电机用,但用仪表测得转子绕组接地,是否还可正常使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可以用的,会有转子发热的现象发生,空载电流也会稍大

网友B:
可以用的

网友C:
可能是会有问题的

楼主:
我想鼠笼电机转子同样是接地的,现在也是当鼠笼电机用应该没问题,二楼说的空载电流可能偏高!各位师傅指教.

楼主:
如果该电机是频频或水阻起动,起动时可能会困难.

网友D:
只能当鼠笼电机用。

楼主:
信老师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