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ep7 v5.4不能打开

楼主(2008-12-22):
安装好step7 v5.4到D盘,同时也安装了v5.4的key到D盘,可还是说我不能打开!!
求救各位
问题如图所示!

网友A:
试试装到C盘看看。

网友B:
楼主你没安装授权呢,你下载一个授权大全就行了呵呵

网友C:
楼主如果想要授权我可以发给你!
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D:
通过这个管理器,可以将密钥移动到C盘的

网友E:
这个软件有时不装到系统盘经常出问题

网友F:
一定要装在C盘哦!
不然就会出错!

楼主:
谢谢各位,我自己解决了。原因可能在于要先装授权文件。
我是用修复功能,就可以用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