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设置

楼主(2008-12-22):
近日有一台设备:大理石麽台,控制麽头摆动电机的变频器坏了,换个新的。参数设置请教大家。
变频器:ACS800-01-0016-3
电机:9.7KW Y接线,380V,18.9A,1450rpm
控制:AI1 0-10V;DI1 启动/停止;DI2 正/反转控制;R3输出; 制动电阻
控制使用GE PLC
由于原参数没有,只能试者设定,现在基本上可以了,但速度总是上不来,客户反映摆动速度没有以前快。麽头移动线速度可以在触摸屏设置0-34m/m.试了一下25-34反应确实不大。
请教专家:那些参数没设置对?下边是设置的参数
99.02-FACTORY(T-CTRL); 99.04-DTC; 99.05-400; 99.06-18.9; 99.07-50; 99.08-1450; 99.09-9.7; 99.10-IDMAGN
10.01-DI1,2; 10.03-REQUSET
11.02-EXT1; 11.03-AI1; 11.04-0; 11.05-1500;
13.01-0; 13.02-10; 13.03-100; 13.04-0.1;
20.01--1500;20.02-1500;
21.01-AUTO
22.02-0.2; 22.03-0.2
20.05-OFF; 27.01-ON
请大家帮助

网友A:
速度给定方式是什么啊?

楼主:
AI1 0-10V呀
并且是有PLC给的,我认为没必要考虑,因为只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B:
楼主传出来的参数应该有不对的地方,可能是写错了,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所以不太好说,可监控面板看是给定不够或者受限,再进行分析。另给楼主发了消息,看下。

楼主:
我不会怀疑给定问题,理由:PLC没坏!再有怀疑的一概不理。
设置:可能的方式都试过。
怀疑:1.使用了USER 宏控制。没办法啦----设备厂倒闭了
        2.非“正常”使用------现在就去试------结果出来就告诉大家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使用了非“正常”方式---------提高设置限定20%
客户可以出产品了,在现在都不景气情况下,工人乐死啦。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