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直流电动机Z2-5.5KW   220V,按电机接线盒接线启动正常,但把直流电源正负极倒换则无法启动(滑环打火严重)
   长期一个方向旋转的老电机,因碳刷架各碳刷配合太松,电机反转时碳刷与整流子接触面接触不好(碳刷因转子反转而发生靠近转子处偏移顷斜,使接触面只有在角上,整个接触面离开整流子表面),才会发生打火严重的现象。

网友A:
说的有道理,如果需要反转时,可以处理一下它们之间的接触面

楼主:
希望大家看到后以后注意下,反转时如果不处理下接触面的话滑环打火是很严重的!

网友B:
找好碳刷的中心线,固定好,换新碳刷并仔细打磨弧形角度,检查整流器圆度,光洁度

网友C:
以前遇见过没太在意
现在学习了

网友D:
滑环需要定期检查和吹尘 紧固  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