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改造

楼主(2008-12-22):
想把一台3.7kw 220V的变频器用在电压在320V 至430V的直流电路中,应该 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做怎样的处理?不加稳压电路可以吗?

网友A:
呵呵;变频器输入也是交流的,不知你怎么用直流?

网友B:
这个问题问的不是很清楚,可以说详细些吗

网友C:
可以将变频器的整流桥甩掉不用,直接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P+,P-)上加电压为310V的直流电,要在P+上加二极管模块防止电源电压不稳而造成的电流倒灌。
楼主提供的电压较高,不能直接加在变频器上

网友D:
同意楼上所说的 防止夜间电压偏高,p -p是直流输入!

网友E:
楼上的各位太强了,佩服中,我也学习了。有大胆的想法才有进步!
向欧方他爸学习!!!

网友F:
这个就像公用直流母线,引线进变频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熔断器,这样会有效的防止事故的扩展!

楼主:
用电池供电,最高电压也就是电池充满时396V,最低电压即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为330V。我的意思是需不需要在P+和P-端子前加个稳压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电池供电,最高电压也就是电池充满时396V,最低电压即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为330V。我的意思是需不需要在P+和P-端子前加个稳压器
和市场上的EPS原理一样,
如果直流电源是蓄电池可以考虑减少蓄电池的数量来满足电压的要求,数量在24节左右(12V铅酸蓄电池),不用加稳压器,因为电池放电是个平滑的曲线。
考虑好怎么给蓄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