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P=1.732U*I*COSa*效率

上书写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A:
这是交流电有效功率计算公式

网友B:
COSa应该是功率因数吧?
效率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C:
“P=1.732U*I*COSa*效率”中负载如果针对交流电机的话,P应该是电机输出的机械功率,“1.732U*I*COSa”为三相电输入的用功功率即输入电机的有功功率,a为U与I的相位差,1.732为三相的意思,另外效率指的是电机的效率

网友D:
有功功率的计算公式只是将根号3换成1.732而以。电压是线电压,电流是线电流,

网友E:
电机有功功率P=√3UIcosφη,其中有功功率P为电动机轴上的输出功率,U为线电压,I为线电流,cosφ为功率因数,cosφ=P/S,S为视在功率,η为效率,η=电机输出功率/电机输入功率。

网友F:
楼上各位及楼上,很不好意思,这是我在一个贴子回复中写的,当是不方便输入cosφ所以就输入了一下cosa,给楼主带来误解,深表歉意。大名小名给回复的很清楚,表示感谢,下次我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