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2参数

楼主(2008-12-22):
我发现任何一款变频器里均有一个电机2参数,这个什么时候用得到啊?一直没有用过,是不是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用得?具体怎么设呢?

网友A:
這個是用于設定第二臺電機的參數。

與傳統意義上的一拖二不同的是,傳統意義上我們認為一拖二是一臺變頻器同時去帶動2臺電機。而這里的第二臺電機卻是經過切換第一臺(停止)而進行運行的。

具體的設定根據不同的變頻器設定會不同,還要用到變頻器的繼電器輸出以控制接觸器來實現第一,第二臺電機的切換,您可以參考相關品牌變頻器的操作手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于设定第二台电机的参数。
与传统意义上的一拖二不同的是,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一拖二是一台变频器同时去带动2台电机。而这里的第二台电机却是经过切换第一台(停止)而进行运行的。
具体的设定根据不同的变频器设定会不同,还要用到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以控制接触器来实现第一,第二台电机的切换,您可以参考相关品牌变频器的操作手册。
什么意思啊?您的意思是说,在变频器一拖二循环泵的情况下用这个参数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您的意思是说,在变频器一拖二循环泵的情况下用这个参数嘛?

意思就是說,您啟動了電機1就要停止電機2,運行電機2就要停止電機1.

同一個時刻變頻器只能依照一個參數設定來帶動電機~~

那和一拖二不一樣,一拖二是指,我變頻器容量夠,依靠一臺變頻器去同時帶動2臺電機。

网友B:
如果你只带一台电机这些参数就没有用了;
如果带有二个电机切换的话,外部端子一般也有一个可以定义为第二台电机的参数转换;那么接第二台电机时把这个端子接通,变频器就会按这台电机的参数来运行;

网友C: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上有呀,我怎么没看到呀。国产的变频器有带这个参数的吗?

网友D:
进口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西门子的变频器有三组或者四组数据组呢。使用数据组的场合:
两台以上不同规格的电机,不同时工作的场合。比如,一个3kW和5.5kW两台电机分别驱动两套系统,但他们不允许同时工作,第一台电机和第二台电机还要互锁保护,这种场合,就可以使用一个5.5kW的变频器,拖动两套系统。这就用上参数组了。

假如两台电机的参数一样,那也没必要用两套参数组转换,采用一套即可。只是需要对两台电机的电缆进行转换了。

网友E:
也就是说一台变频器切换2台以上的不同时工作的电机并且2台电机需要互锁对吗?

网友F:
楼主的贴子不错,我也有相同的疑问,我也跟着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和各位!

网友G:
对于,很多高性能的变频器都有!
还有你对同一台电机需要不同的控制方式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参数组来转换!
其中在西门子中就用的很多,其他的变频器也有!其实很好用的!
还有也没有对应用与两台不同的电机,分别运行控制!

楼主:
进口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西门子的变频器有三组或者四组数据组呢。使用数据组的场合:
两台以上不同规格的电机,不同时工作的场合。比如,一个3kW和5.5kW两台电机分别驱动两套系统,但他们不允许同时工作,第一台电机和第二台电机还要互锁保护,这种场合,就可以使用一个5.5kW的变频器,拖动两套系统。这就用上参数组了。

假如两台电机的参数一样,那也没必要用两套参数组转换,采用一套即可。只是需要对两台电机的电缆进行转换了。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操作起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比如说像您说的拖两台不一样的电机,硬件好说,做一个互锁就行了,软件呢,等电机切换过来的时候变频器怎样就自动的启用第二组参数了呢?是不是还应该设一些什么东西?

网友B:
一般控制端子有一个可以定义为第二台电机切换;
当换到第二台时,把这个端子接通就行了;

网友H:
这个参数见过但是一直没用过就是怕切换时损坏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