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接到一活,将原来面板操作的变频器改为端子控制并外接电位器操作.对里面的参数进行修改.可就是改不了,原来190号参数就是1,怎么回事呢?
  变频器型号为POWERFLEX70的.

网友A:
先把参数备份,然后做个恢复出厂值看看来!
197改为1,恢复出厂值!

网友B:
你好好看一下手册,应该能改的呀,是不是变频器的状态不对呀,在运行状态下是不能改的,
要不就像楼上所说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
以前碰到个类同的问题,很久以前了,调个松下的变频器,也是参数不能改,最后好像是把哪两个端子短接,就OK了!

网友A:
如果参数设置不是很繁琐的话,做的出厂值恢复比较好!
但是一定要注意,有一次去厂家,他们说有参数记录,恢复了,草!又没有!
自己给他们调试了很久才得!
以后再也不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参数备份,然后做个恢复出厂值看看来!
197改为1,恢复出厂值!
我在去试试看吧!以前还没碰到过!

网友A:
记得回来把具体的情况和大家说一下呀!
好让大家学习学习呀!

网友D:
楼主一直没有回复?

楼主:
楼主来结帖:好了,改的197的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斑竹可以锁帖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