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在变频器的使用手册里总是有“变频器额定容量”这个参数,比方说富士变频器里面3.7KW的变频器的额定容量是6.8KVA,给出这个参数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个人理解为:能带动视在功率为6.8KVA的负载。
视在功率的平方等于有功功率的平方加无功功率的平方,即KVA²=KW²+KVar²

网友B:
同意楼上的(顶楼)的观点,不过有的厂家的变频器如西门子,是用有功功率表示的,不知道为什么有的要用视在功率表示。有高手出来讲讲,谢谢!!

网友C:
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视在功率(容量)S,它们之间的关系:S²=P²+Q²。好多设备,如电动机,既要消耗有功,又要产生无功,从关系式可以看出,变频器既标有功又标容量,是为了便于我们更准确地选择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