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帮忙啊??

楼主(2008-12-22):
鼓形开关是什么东西啊,怎么用,哪有啊

网友A:
你是用在变压器上的吧,鼓形开关,即变压器用无励磁单相鼓形分接开关,源自苏联。其优点有:1 可以制造出较高电压、较大电流系列产品;2 因外形如一腰鼓,占用变压器体内空间小,可架设于变压器绕组与壳体之夹空,使变压器具有节材、节油及节能效果!但缺点也不少,现在用得很少了。

网友B:
我这里以前用很多!现在基本都淘汰了!!

网友C:
呵呵没见过啊

楼主:
ZH391A  380V/10A的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