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现在我想当Y0输出完1000个脉冲以后,产生一个完成的信号自动启动Y1.想了好久也不知道从哪能得到这样一个信号.请大家指点一下.
Y0是用来控制伺服电机的,Y1控制步进电机.
Y0有一个计数感应器,还有一个原点感应器.Y1有一个原点感应器.

我看到了一个图明白了,只可惜不能再上传图片了,想贴出来大家一起看一下.

谢谢大家
我补充一下是M8029下面这几位大哥可能是记得太多了搞混了,

.

网友A:
m8209  执行完毕输出。查资料了。怎么这么懒呢?

楼主:
老兄,谢谢你,呵呵...
我是个初学者,不是没去找,有些东西看了不明白.
今天都瞎折腾了一天.

网友B:
加一个计数器,计数到1000时Y0接通!

网友A:
楼上的:是谁教你这样做的?别误导人,你的回复该扣分了。

网友C:
楼主,不建议您用M8029。
个人认为利用M8147更理想一些。

网友D:
楼上的这计数器怎么做啊
使用m8209是,正确的,M8029是指令执行结束标志
不只是这个指令结束会有
用时要注意,执行完成后这个信号会一直在的,在重复执行指令时要注意
看下FX系列编程手册132页的介绍吧

网友E:
动动脑,再动动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