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8-12-22):
我家电压过低家里经常使用3个千瓦单相电动机不知用什么型号稳压器要经济点的

网友A:
你只给电动机稳压吗?选5个千瓦的稳压器就可以了,具体型号可以到生产厂家的网站上去查找,这种生产厂很多!

网友B:
^_^那东西个人用可是不便宜呀。你家还有其它大的家用电器吗?像空调什么的。你最好是买个大点的。

网友C:
实在不行重跑一条线路

网友D:
5KW的稳压器应该比较贵了,还不如想办法重加一条线。

网友E:
如果电压不是特别低,可以用【自动自耦调压器】价格低,精度高

如果电压要求质量很高,用【单相补偿式稳压器】价格高,精度极高

还有【电子管式稳压器】,价格非常高,精度非常高

建议容量选的打一点

网友F:
如果是总线路的问题那没办法,只有买稳压器了,如果是你家你的线路不好,我劝你最好是整改你家的线路,因为那样也是比较经济!

网友G: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只能加一下稳压器了,不过这种稳压器市场的鱼龙混杂,质量如何就看价格了。呵呵

网友H:
好像有升压器这个东西。 稳压器 估计只能稳定电源的正负百分之5!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好像有升压器这个东西。 稳压器 估计只能稳定电源的正负百分之5!

补偿式稳压器输入电压范围:﹢﹣20%

实际能达到近 +  - 25%

反应速度快,自身损耗小于自耦调压器,保护功能全

网友I:
电压低的很厉害?
就买个现成的稳压电源吧
华天SW-5KVA,价格不到3K

网友J:
如果是三个电机同时使用的话,电压肯定是低
注意错开家里的用电高峰期,然后在投入使用
5KVA的稳压电源应该可以了

网友K:
我以前用过稳压器效果挺好可以从170--250V自动稳压到220v
型号是TND-5K大约7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