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各位老大进来看看,现想做功200的程序来控制温度,听说用PID算法能控制,小弟不才对这个一点也不了解,不知那位大哥能帮出个注意,教小弟怎么做,谢谢了

网友A:
直接用pid向导设定一下,最后再在向导里调节一下,你自己看看手册吧

网友B:
楼主说的是S7200吧,好像上面没说清楚吧。用PID向导做一下吧,在线调试一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C:
200可以用PID控制温度的,要选个没温模块,再有个模拟输出的模块,然后用向导生成PID就可以了

网友D:
200的功能在小型PLC中算是功能很强大的了,对于下的系统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你可以下载个200的手册来看看!
记得西门子网站上可以下专门讲PID的手册!

楼主:
谢谢了各位了,我去实践一下

网友E:
PID调节的前提是一定要先使用手动的方式将输入和输出通道正确。也就是说反馈和控制输出先保证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