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如果图片小的话麻烦另存然后可以放大
上面的图现在是马达一直再转的状态,就是我X000按下去以后又松开的状态

然后我再按并且不放,就是下面的图的状态
关于这个图我只是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我第二次按下X000的时候,M0被触发,然后M1被触发切断M0,那第五步的M0的动断触电为什么没有断开而现实的是绿色状态
我对第五步的自锁回路十分不理解
请教各位,这个问题我已经看了很长时间没明白了

楼主:
尤其是我M1会触发M0,这样的话M0不就没有动作了?

网友A:
请把图放大点,看不清楚.

网友B:
X0再按下的第一次扫描:M0线圈得电
执行到第五步:
M0常开触点闭合,M2的常闭触点因M2线圈得电而断开
M0常闭触点断开,M2的常开触点因M2线圈得电而闭合
M2线圈失电
X0按下保持的第二次扫描:M0线圈失电
执行到第五步:
M0常开触点断开,M2的常闭触点因M2线圈失电而闭合
M0常闭触点闭合,M2的常开触点因M2线圈失电而断开

网友C:
图太小了,我眼神不太好,看不太清。把图放大了再发一下吧!

网友D:
你可以使用功能键盘的 "prunt screen sysrq"来截图.然后在附件画图里面粘贴.如果有需要的话还可以使用里面的截图.

网友E:
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你要搞清楚PLC的工作方式,是扫描的,保存信号后,同时输出
知道这点,看程序就不难了,也正是这点,与普通电路有时是不一样的

楼主:
麻烦6楼哪里可以添加附件,我是没找到!
还请7楼说一下PLC的工作方式,我只了解书上说的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麻烦就具体问题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F:
附件都找不到,开始菜单里有的
抓图还有种方式,去 无所不谈 中找个 思南 发的用QQ抓图的贴子,后面也有其他人跟的方式
PLC的工作方式方式是刷新方式,这个在编程手册中是有介绍的
主要是三步,读入输入状态、程序处理、输出,这样不停的扫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0再按下的第一次扫描:M0线圈得电
执行到第五步:
M0常开触点闭合,M2的常闭触点因M2线圈得电而断开
M0常闭触点断开,M2的常开触点因M2线圈得电而闭合
M2线圈失电
X0按下保持的第二次扫描:M0线圈失电
执行到第五步:
M0常开触点断开,M2的常闭触点因M2线圈失电而闭合
M0常闭触点闭合,M2的常开触点因M2线圈得电而断开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我明白了不少自己以前思考上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