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如果把一个电机的转子抽出来。再给定子通上电流会怎么样?为什么

网友A:
会烧掉定子,因为转子没啦,定子的电感量就小啦,电流就大啦

网友B:
原理上我忘记了,不过也可以把转子拿掉的呀,我们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自己绕的电机做实验就是把转子拿出去,用一个试验的小转子来试的呀
请高手出来讲讲

网友C:
短时间没什么问题
时间长了就会烧电机绝缘和线圈

网友D:
如果电机定子线圈还是加原来的额定电压,会很快把线圈烧掉。原因是没有定子电机线圈的感抗大大降低,通电后电流就大大增加(I=U/R,U不变,R小了,I当然大了)如果用调压器调低电压再接上又另当别论,(I=U/R, U小,当然I就小)这时在电机内放一钢球,钢球会在定子内旋转,速度跟电压成正比。

楼主:
有道理。欧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