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1、TN-C系统:三相四线制PEN线规定距离内接地,在入户端就近接地,四线到达用电设备。节省了一根线!为了安全连接设备时要动些脑筋。对设备直接使用者有些迷茫!导线分为黄、绿、红、黄绿线。节省一根淡蓝线!
2、TN-C-S系统:伪三相五线制,三相四线制PEN线规定距离内接地,在入户端就近接地,进入入户端后分为五线制到达用电设备。对设备直接使用者接线对号入座就可!导线分为入户端前为黄、绿、红、黄绿线、入户端后分为黄、绿、红、N淡蓝、PE黄绿线。节省入户端前的淡蓝线!
3、TN-S系统:三相五线制,变压器输出三相五线制PE在规定距离内接地,入户端就近接地。五线制到达用电设备。对设备直接使用者接线对号入座就可!导线分为黄、绿、红、N淡蓝、PE黄绿线。最费材料的系统!
因为PEN、PE线都在入户端接了地,广义上讲对使用者供电、使用无区别!
但对设备使用者的安全角度TN-C-S系统和TN-S系统是相等的!对用电者安全使用素质相对素质可以放得很低!知道一定的基本安全知识就可使用!
而对于TN-C系统,是考验一个职业电工的安全技术素质!考验对于PEN线的知识如何区分PE保护零线、N工作零线的PEN线的区分用途方法!须要经过培训的合格的素质!真真理解PE保护零线、N工作零线的区分。
所以,TN-C-S和TN-S系统考虑的是安全!TN-C考虑的是节省材料。但对供电、使用无区别!

网友A:
不错,现在一般都是TN-C的系统,别的好像不太多,除了是新建的厂房。
谢谢楼主的好东东,支技!!

楼主:
谢谢回帖 这都是我的宝贝啊!为了大家 资源共享!

网友B:
我们现场的TN-C-S系统逐渐向TN-S系统转变,现在绝大部分都改为了TN-S系统,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但成本也提高了不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2、TN-C-S系统:伪三相五线制,三相四线制PEN线规定距离内接地,在入户端就近接地,进入入户端后分为五线制到达用电设备。对设备直接使用者接线对号入座就可!导线分为入户端前为黄、绿、红、黄绿线、入户端后分为黄、绿、红、N淡蓝、PE黄绿线。节省入户端前的淡蓝线!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是重复接地

凡是从主零线上分出工作零线和保护地线的,都属于TN-C-S制。如下示意图

网友D:
TN-C-S的使用场合最多,
除了楼主介绍的接地系统外还有TT系统,
TT 方式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也称 TT 系统。第一个符号 T 表示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二个符号 T 表示负载设备外露不与带电体相接的金属导电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而与系统如何接地无关。在 TT 系统中负载的所有接地均称为保护接地。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相线碰壳或设备绝缘损坏而漏电)时,由于有接地保护,可以大大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是,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属于危险电压。
2 .当漏电电流比较小时,即使有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困此 TT 系统难以推广。
3 .TT 系统接地装置耗用钢材多,而且难以回收、费工时、费料。
现在有的建筑单位是采用 TT 系统,施工单位借用其电源作临时用电时,应用一条专用保护线,以减少需接地装置钢材用量。
把新增加的专用保护线 PE 线和工作零线 N 分开,其特点是:①共用接地线与工作零线没有电的联系;②正常运行时,工作零线可以有电流,而专用保护线没有电流;③ TT 系统适用于接地保护占很分散的地方。

楼主:
5楼的朋友 的图很好,不过 我感觉现在使用做多的还是TN-C-S

网友C:
在这边,93年以后建厂的,使用TN-C-S系统

98年以后建厂的一般就是TN-S系统

这里面有个观念转换和执行标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