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当电池失效时,输出Q带动外部报警装置闪烁或鸣叫直到电池恢复正常,这样我们可以避免没有知道plc中的报警信息(虽然多数PLC回进行指示灯报警)导致程序失控或丢失。

我们可以用错误处理块来OB81来评价电池错误。

OB 81操作系统将调用两次错误组织块OB81,错误发生时调用一次,当故障排除后,OB81将再次被调用。

操作系统根据错误出现或是排除在变量“OB81_EV_CLASS ”中写如不同的标识符:

标识符 B#16#38 ->电池失效
标识符 B#16#39 ->电池又恢复正常

还可利用另一个变量“OB81_FLT_ID ”中的错误标识符,对于S7-300,当电池失效时,22H被置入该变量。对于S7-400,还有其它的标识符。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输出的闪烁不能由OB81实现,因为该块不是循环调用的。因此,在该块中只能置位或复位一个辅助标志位M1.0。
   再OB1中,M1.0与闪烁频率标志位M10.3结合起来分配给某个输出位用于指示故障。该输出位在电池失效或无电池时将一直闪烁。

网友A:
一般都要在控制柜的面板上安装相应无电池的报警灯,或蜂鸣器的,这样可以提前知道电池将要用完,省去数据丢失。
但一般初用PLC的,还想不到这一点

楼主:
最好的是定期更换!

网友B:
现在的PLC都带自充电功能,当PLC经常工作的时候,不需要担心电池没电,除非PLC长时间的不工作。我想没有人买了PLC不用吧。不过楼主的方法还是好的。顶一下。

网友C:
呵呵;PLC用的多是一次性的,不是充电电池;

网友D:
呵呵!看样自己了解的还是太少!平时用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这个,但是一般我们都会把程序备份你几份!
这样就避免了以上的电池坏后的大损失!

楼主:
有没有关于换电池时的注意事项!

网友E:
当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系统会报警,提醒用户换电池,这时电池还可以用一周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关于换电池时的注意事项!

一般的PLC换电池顺序是这样的:
1、先给PLC通电15MIN以上;
2、断电,拆下旧电池,换上新的;(更换过程一般在5MIN内完成,有的PLC可能允许带电更换);
3、重新给PLC通电,看电池指示灯是否正常,正常就可以了;
4、旁边标注更换的日期,以备下次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