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请教
GOT系列人机界面在开机时同时按下右上角与右下角,会出来一个日文的画面,

在这个画面下输入一个什么数字可以清楚内存???

我用的是GOT940,版本:6.0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恢复出厂状态的方法外边有部分人知道
此属于三菱要求不对客户公开的设置
如果真要设置恢复出厂状态,可以拿到三菱的维修点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状态的方法外边有部分人知道
此属于三菱要求不对客户公开的设置
如果真要设置恢复出厂状态,可以拿到三菱的维修点初始化

在触摸屏的背面,有一个rest按键,就是复位的啊

网友A:
他说的是F900系列的,没有rest这个键

网友C:
reset是重新启动,不是恢复出厂

网友D:
呵呵;F940的话是没有这个的,只能进入系统菜单对用户程序进行清除;
另外F900的OS系统三菱是不对外的;

网友E:
清除程序可以在菜单上操作

网友A:
清除程序和初始化恢复出厂状态是两回事
没用过的人可能是体会不到的

网友D:
清除程序只是把屏内的用户画面的程序给清除,对应的系统菜单的设置是全部保留的;
而把系统初始化相当于把所有的系统设置变成与新买的屏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