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1.用万用表测量时,应根据电容器和额定电压选择适当的档位。例如:电力设备中常用的电容器,一般电压较低只有几伏到几千伏,若用万用表 R × 1CK 档测量,由于表内电池电压为 15~22.5 伏,很可能使电容击穿,故应选用 R × 1K 档测量;2、对于刚从线路上拆下来的电容器,一定要在测量前对电容器进行放电,以防电容器中的残存电椅向仪表放电,使仪表损坏;3、对于工作电压较高,容量较大的电容器,应对电容器进行足够的放电,放电时操作人员应的防护措施,以防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A:
测量前对电容器进行放电   必须的 学习了!

网友B:
我在公司见一电工对电容放电时,用螺丝刀,结果没弄好,给整个电路板弄得却黑,后来一量,还好,别的件没有被弄坏

网友C:
楼主,电容放电有没有系统的方法啊?

网友D:
电容放电最好不要直接把两个脚短接,那样容易把电损坏,一般用电阻放电。

网友E:
电容放电要通过电阻,放电后才可以测量,用电容表测量比较准确,指针式万用表有时测不准

静电泄放最好也通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