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一、      MPI网的仿真
1、      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MPI),WINCC选MPI(Wincc)――>PLCSIM(MPI)。
2、      先在STEP7V5•4软件编好控制程序。
3、      打开S7-PLCSIMV5•4软件,在出来的窗口中勾下面的那个选项,点第二个选项,选择打开STEP7V5•4程序的项目。
4、      下载程序并运行。
5、      打开WINCC V6.2并新建项目,在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S7•••的,然后在MPI新建连接,在属性里把插槽号改为2,在MPI上点击右键――>系统参数――>单元――>在逻辑设备项选择“PLCSIM(MPI)”。
6、      新建变量并编辑画面,然后保存运行。(和6•0的版本一样)
二、      TCP/IP网的仿真
1、      1、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RFC 1006),WINCC选CP_I2_1:――>PLCSIM(RFC 1006)。
2、      先在STEP7V5•4软件组态硬件(要有CP343-1并填入IP地址)并编好控制程序。
3、      打开S7-PLCSIMV5•4软件,在出来的窗口中勾下面的那个选项,点第二个选项,选择打开STEP7V5•4程序的项目。
4、      下载程序并运行。
5、      打开WINCC V6.2并新建项目,在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S7•••的,然后在TCP/IP新建连接(记得填入STEP7组态时的IP地址),更改插槽号为2。在TCP/IP上点击右键――>系统参数――>单元――>在逻辑设备项选择“CP_I2_1:”。
6、      新建变量并编辑画面,然后保存运行。(和6•0的版本一样)
三、      PROFIBUS网的仿真
1、      PG/PC接口选择:STEP7选择S7ONINE(STEP7)――>PLCSIM(PROFIBUS),WINCC选CP_I2_1:――>PLCSIM(PROFIBUS)。
2、      WINCC中在PROFIBUS新建连接,然后进入PROFIBUS的系统参数――>单元――>逻辑设备名称选:PLCSIM(PROFIBUS)。
其它和MPI及TCP/IP的仿真一样。

网友A:
不错,很精典的东东,我先收藏下来,以后用得着。谢谢
楼主有什么好东东有空就贴出来!

网友B:
俺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