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因现目前论坛出现灌水的贴太多,想招集有真正实力的工控和机电一体人员作为骨干,或者开一个高级论坛。要求能看懂较为复杂的程序或精密机械设计者参与。
以下为一个松下FP0-C32T程序,是一个装机程序,由本人所写,现就第一轴完善,第二轴因为加工时有余数不能加工。要求如果能把余数做出来的请回复。(第一轴己经写好,因为第二轴用不上本功能,所以没有写进去)

楼主:
为了不让贴子沉下去,自己顶一下。论坛里的高手都去哪里了,怎么不想站出来呢?

然后我会自己扣二分了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我看了好久也只能大概明白其作用,其中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楼主,也不致使这帖子沉落,也请楼主减我两分。
1、
请问楼主用上面两条指令将数据存储到EEPROM 里面,为什么不用停电保持的数据存储器,用上者有什么好处?
2、
上面指令里,一个数乘以5,后又除以5,这算法的作用是什么?
我的理解:dt342(16位) X 5 存到dt360,dt361(32位);dt360(16位)/5 存到dt362(16位),所以高位dt361被屏蔽。
3、松下FP0只能输出两路脉冲,楼主要控制三轴,将如何实现?
问的问题可能很傻,但请望楼主赐教,谢谢!

楼主:
因为程序经过了NN次的修改,所以注释上有些没有改过来。在调试过程中不断的修改了步进细分,还有一些其它参数,所以注释以上些地方就不用去深究。
对于这个剩后又除,也是因为当时放大后,后来又不停的调试,所以又改回来了。就成了这样子,也就是数据到后来,成了原始数据。
在钻孔机里里,如果没有做过的,是很难想象在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用PLC的功能达到比CNC功能还要专业。
欢迎指正,谢谢,还有什么问题尽量提出。不但不减你,还加你5分。
但是说明:你是解释是不对的。还要好好看看,多多分析。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31 20:48:05编辑过]

FP0的机型,停电保持数据寄器都很少,如果要把这么多的数据写进去远远不够用。所以只有写入EEPROM了。这在FP0的机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命令。

网友B(2012-09-06):
有人做吗??

网友B(2013-02-28):
应者聊聊啊

网友C(2013-08-22):
楼主:  附件下载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C:
 楼主:这个程序下载后不开,能否帮忙发下我邮箱啊?ypshye@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