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这个问题困扰我已久,请有能力有条件的老师们赐教!谢啦

02年的时候,再做一台风机负荷变频驱动的时候,测了一下电流,30KW电机,变频运行50Hz时,电流是50A ,工频是57A

记得05年做供水设备的时候,现场安装调试变频供水,频率设定为50Hz的时候,18.5KW潜水泵电流约为34---36A ,而切换至工频运行电流为40A 左右,不知是不是测量有误?

今年夏天,空闲时时常想起这个问题,决定再测量一下,这次是管道泵,5.5KW,工频运行没有接控制部分,只测变频部分,调至50Hz,稳住后测量电流9.5A 。

原本以为风机泵用上变频后电流会比工频有所下降,但是论坛内有的老师说电流没有变化,困惑不解!请有能力和有条件的老师帮忙实测!多测量几台风机泵看看,来个工频 / 变频电流比较,拿出一个真实的案例,以正视听!

   多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测量的,所以不好乱说,如果测量变频器进线电流的话,还是要比不用变频时要小,因为变频器内部电路决定了他是个容性负载,他的功率因数很高,所以电流比直接接工频要小

网友B:
胡扯吧,在50赫兹运行的时候应该比工频运行的时候电流稍大一点;原因是由于谐波电流的问题,并且不成比较平滑的正玄波。

至于为什么你测的工频电流为什么会大,还主要和你当时的电源电压高于380V有关。一般工厂企业的电压都高于380V大约在410伏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胡扯吧,在50赫兹运行的时候应该比工频运行的时候电流稍大一点;原因是由于谐波电流的问题,并且不成比较平滑的正玄波。

至于为什么你测的工频电流为什么会大,还主要和你当时的电源电压高于380V有关。一般工厂企业的电压都高于380V大约在410伏左右。

怎么用上这个词语呢?不雅!

我只不是请教各位老师吗,也许是我的钳流表的问题,我用的是同一块钳流表,电流档没校过准不准,电压档很准,请有条件的帮忙测测

网友B:
风机俺没有,变频器和变频器做负载实验的设备到是有10几套。

我用调压器降电压调整到输出是380测同一个电机空载电流要比变频器的空载电流小点,但是不明显。

网友C:
我也在这个问题上犯迷糊,昨天和楼主就这个问题就有争议,刚咨询了几个工程师,他们的说法都不同,有的说电流一样,有的说电流稍小。
谁有设备可以做个试验。
期待最终的结果

网友D:
功率因数高,是影响变频后输入电流一般比工频电流小的主要原因。对于同样的负载,工频与变频输出到电机的“基波转矩电流”理论上差异较小。

另外变频与工频相比,尚附加有较多的谐波电流。除电机风扇散热随频率降低而降低外,谐波电流是引起电机发热的另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