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T100

楼主(2008-12-23):
想问一下:
PT100是什么样的传感器?
这几个字母跟数字都代表什么意思?
是材料还是型号还是其他什么分类方法?
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它的工作原理?
如果有电路图或者其内部的情况,能解释一下最好,谢谢!
(小弟学识浅薄,嘴下留情)

网友A:
P=platinum=铂
T=thermal resistance 热电阻
或pt=platinum
100是100ohm
纯粹一个铂丝电阻吧,在0度时100ohm,随着温度升高电阻近似线性变大.

网友B:
PT100铂电阻是一种温度传感器,其工作原理:在温度作用下,铂热电阻丝的电阻值随之变化而变化,且电阻与温度的关系即分度特性完全和IEC标准等同,因此PT100主要用来测量-200—+600℃的温度。
Pt100其含义为(0℃)时的名义电阻值为100Ω,目前使用的一般都是这种铂热电阻。

国际标准规定的PT100测量精度允许偏差如下:

A级——R(0℃)=100Ω ±0.06Ω ±(0.15+0.002︱t︱) ℃

B级——R(0℃)=100Ω ±0.12Ω ±(0.30+0.005︱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