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我新接触这个,主要时变压器修理,我们公司多是 大型 分裂整流变压器 ,我想问下 大的变压器 和 小的变压器 线圈 铜的材质 不一样么?  你比如说19000  和 小一点的 2000 的变压器 线圈(纸包线) 所用的紫铜是一样的么? 还时用不铜等级的紫铜 ? 麻烦详细说下

网友A:
主要是变压器线圈截面形状不同,大的变压器可能是饼状的或者箔式的。线圈的绕法也是不一样的,具体情况可以看看变压器结构方面的工具书

楼主:
那请问 所用 铜的 价格(每吨价) 是否根据变压器的大小 而不同呢?
如不同 是否因为铜的等级不一样,价格就不一样么

网友B:
铜线的价格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来说,细一些的贵点【小范围来说】

铜线的截面形状有多种,绝缘方式和耐压以及耐温也不尽相同,因此价格也不尽相同

铜线的材质是相同的,属99.999%【传说中的5N铜,正品的话】

楼主:
太谢谢了,我现在主要负责我们厂 变压器外委修理  和 电机外委修理(都时大型电机,变压器) 这块业务,请问我需要多了解哪方面的知识呢? 看一些哪些方面的书呢?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铜线的价格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来说,细一些的贵点【小范围来说】

铜线的截面形状有多种,绝缘方式和耐压以及耐温也不尽相同,因此价格也不尽相同

铜线的材质是相同的,属99.999%【传说中的5N铜,正品的话】
现在好多企业是用铝变的,在外表镀上一层铜色,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偶们就见过这样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多企业是用铝变的,在外表镀上一层铜色,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偶们就见过这样的东西。

是刷的铜漆,还有的是铜包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