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学习求助

楼主(2008-12-23):
我是刚刚学三菱PLC 的。不知道变频器和着摸屏在PLC 中是怎么运用的。着摸屏上的温度显示。电流,电压调节的显示。在LPC中是怎样编程的。要用怎样的模块。谢谢了。

网友A:
用通讯方式,三菱的PLC加个485的通讯接口,和变频器通过485通讯
要看具体什么PLC,FX3U的有专门的通讯指令,使用比较简单
如果是FX3U之前的PLC要根据变频器的通讯协议使用RS指令编写复杂的程序,这个程序在三菱官方网站的应用举例中有一个例子,可以去参考下
触摸屏没什么,就是把PLC通讯读到的数据显示一下,或是把一些开关、数值输入放在上面
初学者就开始学通讯了,要求比较高

网友B:
呵呵;当然也可以用AD模块,不过成本上相对高些;但编程方面要简单一些;
不过三菱全套的话已有现成的RS485通讯的程序;

网友C:
一般外围设备在PLC中都有对应的地址的,对这个对应的地址进行编程与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D:
温度显示有温度模块,变频器电流,电压显示可以通讯也可以用AD模块,刚刚接触慢慢来吧,三菱的资料、实例网上有很多的。

网友E(2009-04-10):
我也是刚学啊

网友F:
给初学者发一个三菱PID+PLC程序(很有用的),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28
大家相互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