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请教各位老师:90KW绕线转子电机用频繁变阻器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几倍?
我要选配发电机组,需要这个参数。谢谢!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频敏电阻器吧

正常运转电流为:90000/(1.732*380*0.8)=170A
频敏变阻器启动电流为3倍左右
按照3倍,启动电流为510A

网友B:
90kW的电机最好用变频器拖动或者用软启动器!直接启动这么大的电机,发电机至少得200k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0kW的电机最好用变频器拖动或者用软启动器!直接启动这么大的电机,发电机至少得200kW。

有道理,120KW的怕是拖不动,150KW也很难说,建议用软启动或是变频启动

网友D:
我单位使用过一次软启动器启动90KW的电动机,发现启动电流达到300以上,因为表的满量程是300,所以不知道究竟超出了多少电流,如果想平稳的启动还是用变频器吧.
90KW的绕线电动机,对电网的承受能力是很大的考验.

楼主:
有的电工书上说,绕线转子电机用频敏变阻器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5倍,不知这个数据是否正确?请大家发表发表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