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峰谷电度表跟通常用的有功、无功电度表有区别吗?它们是不是就是一种电表两种说法?

网友A:
应该是计量有功的,现在有些城市为了鼓励错峰用电,好多小区都安装了峰谷电度表,如果也计量无功的话,我们普通用户岂不吃很大的亏?

网友B:
绝大部分是有功/无功电表

在低压线路中的无功不一定计费

网友C:
以前的峰谷电度表是单计量有功的,现在有种峰谷电度表也计量无功电量,并且还是终端控制表,很先进!

网友D:
我们公司的电表是峰、平、谷电表,计量的是有功,同时也有无功计量,但无功就不分什么峰、平、谷了。

网友E:
什么时候收无功电费过了,最多是无功的比例高了,罚点钱而已。

网友F:
峰、谷、平电度表,是指在不同时间段所用电度的情况,表记录的是有功功率。无功表一般用在配电系统上,他是鉴定单位(企业)用电的质量,他与个人(家庭)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G:
现在很多都要求用多功能电表了,有功无功,复费率,双向,均可查阅。

网友H:
现在工业用电一般按照,峰、谷、平、尖峰、四段收取电费,不同时段的电价是不同的。这种电表只不过能分别测出各时段电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