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求你们了

楼主(2008-12-23):
我长期穿绝缘鞋,身上很快就有了静电,有的时候碰到金属或物体的时候,就会放电,

很不好玩
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A:
我也经常碰到,是内衣的问题。。。

网友B:
这跟穿绝缘鞋好像没有太大关系吧
冬天天气干燥,穿了毛衣或羽绒服,是会这样的,磨擦生电

网友C:
^_^这个好吧,你到锅炉房用蒸汽吹一下就好了^_^

网友D:
多多洗手,保持手湿润

网友E:
穿纯棉的内衣就能避免这种情况,平时多洗手也能降低电击的可能性
静电和传绝缘靴没关系

网友F:
是绝缘鞋的原因,你想没有静电还想穿绝缘鞋,矛盾啊

看来你们的工作环境太干燥啦,上台空气加湿器允许吗?空间大的话多上两台加湿器

勤用湿一点的拖把【拖布、墩布】,拖地,很有效果

还有个办法,搞一支500---1500K的电阻,自己做一个静电放泄器,比如做的像测电笔,经常拿在手里,经常有意无意的用它碰碰接地体类金属,就像是玩一样,养成习惯

你能观察出是绝缘鞋引起的静电,说明你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是不错的,再接再厉!

网友G:
搞工控或电子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工作时先洗手(摸龙头)放掉身上的静电.最好养成戴静电环工作的习惯.在工作场所用加湿器增加环境湿度也会对此有所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绝缘鞋的原因,你想没有静电还想穿绝缘鞋,矛盾啊

看来你们的工作环境太干燥啦,上台空气加湿器允许吗?空间大的话多上两台加湿器

勤用湿一点的拖把【拖布、墩布】,拖地,很有效果

还有个办法,搞一支500---1500K的电阻,自己做一个静电放泄器,比如做的像测电笔,经常拿在手里,经常有意无意的用它碰碰接地体类金属,就像是玩一样,养成习惯

你能观察出是绝缘鞋引起的静电,说明你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是不错的,再接再厉!

绝缘鞋只是影响已产生静电的泄放,并不是产生的主要原因。

网友H:
换换不容易生电的毛衣

网友I:
没遇到过,没好鞋穿,绝缘胶鞋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