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单按钮单路输出控制程序设计:
要求奇数次灯亮偶数次灯灭
哪位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这论坛里自已搜索吧,好多中编程方式,三菱的、西门子的程序都出现过
如果是三菱的,就一个指令ALT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不就是单按钮起停电路,论坛讨论过很多次了,搜一下吧

网友C:
单按钮控制:

1、采用基本指令
2、采用保持指令
3、采用移位指令
4、采用计数指令

具体怎么做,自己做。没人给你具体程序。多看看书

网友D:
三菱的就一条ALT指令就行了;
以后有问题可先在论坛查找一下;
没有了再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