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各位大侠,我刚开始接触PLC的通讯,我用RS232/PPI编程线调试,但是实用手册说编程线的第5个开关是控制自由通讯的,而且在STOP的状态下才能和STEP7通讯。。。。于是我把编程电缆的5开关选择0(PPI/Freeport),PLC手动置于STOP状态下,但是在连接STEP7的时候,在Communication里只能在原地址扫描到Unknown的设备。。请问应该怎么做自由口通讯的调试呢???

网友A:
参考手册上的例子程序,说得很清楚.

网友B:
应使用PC的232调试工具检查和试验!